DELL 2007FPB 显示器电源灯闪,黑屏

楼主(2011-04-05):
客户一台DELL 2007FPB,最近出现故障,具体现象是插电后电源灯闪,2号灯闪,黑屏无反映,拆开后量电压,19V 和3.3V都有,就是5V这组电不稳定,忽高忽低,望高手告知,多谢多谢~~

网友:
首先查看或替换5V滤波电容

网友(2012-01-29):
一般是滤波电容故障,更换就好了,我曾今维修一台戴尔HSD190MEN3液晶屏也是12伏滤波电容故障,更换一只1000微法16伏的就好了,原来的是耐压25伏的,找不到就用16伏的代了。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稳定了引起的

网友(2012-08-11):
可惜我的不知道什么坏了  看不到图纸

网友:
什么都不懂,来认识下,学习下![em:27:]

网友(2012-09-23):
我也碰到了 不是电容的事,高压板和普通的通用板不一样,咋办?没法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