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M加电不亮

楼主(2011-04-05):
客户自己清风扇后不亮了,拆机裸板点电流正常应该可以开机。第二天开机电流到0.63(开机直接到偶尔0.26跳变到0.63)南桥PWRGD以经出来了,主板的电压都出来了,这应该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加内存和不加内存电流一样,我个人感觉电流到北桥还没有到内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还没有开始POST自检   先查下CPU的复位 如果有的话 查下各个总线的阻值 补偿 基准。

网友:
南桥下断线了,接上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下断线了

CPU有复位吗?

网友:
CPU RST 以后的问题,我都是碰运气。直接加焊各桥。

网友:
南桥断线了,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恭喜楼主呀,还好不是掉件短路什么的

网友:
恭喜楼主,还好不是掉件短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