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智能主板C.NC65-M2

楼主(2011-04-05):
这块板子 冬天的时候屋里冷开机的时候 总是风扇转动而无显示 连续转上一会然后重启就显示了 屋里暖和的时候一下就开机了 现在这天气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连续开机五六次就启动了  是哪里的问题 高手指点

网友:
你换电源试过没?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长城大功率电源试过

网友:
刷最新的bios版本。。。。。。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先是一下。

网友:
主板干净不?灰尘清理一下

网友:
看下主板是不是 虎视了 啊

网友:
电容问题,把CPU旁边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08年左右七彩虹主板大多都有这个问题,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好多主板都有出现温度低造成不能开机,要多开几次或者预热才能开机,刷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有可能是开关有问题   有可能是晶振   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