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 装系统过程中掉电?

楼主(2011-04-05):
今天客户拿台机过来说装系统装不上驱动!之后接过来GHSOT过程中没问题,直到触压软件就掉电了!之后安装版也是掉电!排除其他外设和温控!(内存和硬盘已换过)
想问下是主板那里问题?拆机是960北桥集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了BIOS
再在BIOS中关了1394选项
貌似已经OK了

网友:
哎楼上的能解释下到底是咋会事,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不能装系统,怀疑1394芯片有问题
现在可以进系统了,不过现在偶尔还是有掉电的情况
估计是PCI7402这个1394芯片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源呀,要不我和你换换试下看还掉不掉

网友:
BIOS刷过!1394拆了!装好系统但是使用用还是掉电!电源换了好几个!
有遇过的请指导!

网友:
cpu温度,你看下你是不是硅胶太厚了,反而散热不好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掉电?

网友:
先用PE进去看看。能进去就说明不是硬件问题。可以安装纯净系统(不要GOUST纯净的,要安装版本)。不能一般再考虑硬件。上次遇见了联想的机器。和你一样故障。。晕死我了。搞了好几天。以为板子坏了。。若是此故障请回复一下。。

网友:
大多跟系统散热不良有直接关系。建议1、处理系统散热;2、加焊供电IC,解决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理解很透彻,支持您的关点

网友:
在PE下都正常,在XP下或安全模式下都会掉
跟散热没关系,因为掉电时CPU的温度在50多度

后来更换南桥,用了很久只掉过一次
现在加焊了一下电源IC,装机再测

网友:
散热或者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