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RST#信号 一般量PIC插槽的多少脚

楼主(2011-04-05):
PCIRST#信号 一般量PIC插槽的多少脚

网友:
1 A 15脚为复位脚 PCIRST
2  A14脚为3VSB待机
3 B16脚为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搞错了吧A15脚是复位脚、B16脚才是时钟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弄错了呵呵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PCI都写错.,3楼正解.

网友:
弄一套假负载,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