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TFT-19W80PS MCU

楼主(2011-04-05):
清华同方  代码:TGJ-9L80D
型号是:TFT-19W80PS

网友:
现在问题是,所有开关无反应, 跳有亮度菜单,  无法退出,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有可能就是开关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重新写资料进去快些!

网友:
换按键试下, 按键漏电会这样

网友:
那了按键还是一样的,只有开关可以用,其它按键都无反应

网友:
什么屏,屏的参数都不给,就想要写啊,写了一样的是个白鼓鼓

网友:
这种不是按键问题的话就是和按键想连的滤波电容漏电,不可能是MCU 的问题的

网友:
屏型号忘了, 是19宽屏,30针LVDS屏,

网友:
按键电压都正常吗、这款机子按键很爱出问题的  以前我也遇到过 按键全换OK

网友:
我把按键那了以后,还是出菜单

网友:
品牌机的程序,这样方案的程序很难找,,

网友:
MCU数据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