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9w白屏……

楼主(2011-04-05):
dell e1909w液晶显示器、来了说白屏、接上一看。先是偏色了、把排线重新接了一下、OK了
试机:一个多小时、就白了、关掉电源一会、再开、又能显示了、谁给个提示、我找不到头绪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一下,屏上电路看看5V正不正常。。还有那保险有没有不良

网友:
junhlj
的帖子
这些都是好的、最后换了一块驱动板、0.0杯具得 依然白屏、不过现在关了再开显示器又能看了、以前是白了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建议LZ换个屏线试看!

网友:
屏逻辑板问题,DELL19宽的容易坏这个。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是屏的原因,还是驱动板的原因?才能判断

网友:
可能是触发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