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小液晶关电后需要多插拨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1-04-05):
联想LXB-L15小液晶,故障现象就是关电后再开开不了,然后多上几次电,然后就开机了。
如果不掉电,显示一切正常,也能开关机。
只要掉电一会,上去第一次插电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查看电源板是不是有电容漏电,起包!!1

网友:
仔细检查了滤波电容没有问题,通第三次电时一般都能开机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电容不行了,,,

网友:
把310v那只大电解换一下再试

网友:
电容性能不好了

网友:
电容可能老化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看看,应该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  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板里电解电容.起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要看看指示灯的变化,如果常亮按键无反应 类似死机 那就查查驱动板3.3V可能低 不复位
电容用肉眼就能看见的

网友:
还是换电容试试,虽然表面没有坏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