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源输出设置不正确导致无声音 螃蟹系列

楼主(2011-04-05):
刚刚做了个系统,联想的主机。系统装好后没声音,卸载声卡后 扫描硬件不能正确安装驱动,用驱动精灵装好驱动后还是没有声音,客户一再强调在家都有声音,唉头疼那。又到联想官网下驱动,安装了也不行,官网提供的SP3不出声补丁也打了,还是没有声音。已经过去20多分种了,正要宣布声卡损坏之时,发现螃蟹设置里有个东西 前面版有设备时关闭后面板输出 打了个小勾,去掉这个小勾 耳机发出声音。 差点就没收到钱啊

网友:
呵呵 幸亏你发现了``不然................嘿嘿``

网友:
听到这样的事我就想笑,对不起,先笑一下啊:哈哈哈。。。
都是因为经验不足而已民。

网友:
螃蟹设置是什么东东,没见识过,望楼主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
嘿嘿,学到了一点那

网友:
     维修还的细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经常遇到这样的????

网友:
Realtek HD音频管理器,前置插耳机的时候需要点红色喇叭设置下

网友:
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Ok。

网友:
我开始用耳机的时候还是设置了好久哦。

网友:
还是正能说楼主的经验少

网友:
呵,第一次装这种主板也是死活前置都没声音/还换了机箱..当时没办法就说主板有问题结果别人卖主板的人一点,,,当时那个囧啊

网友:
如果经常装系统的话,声卡、网卡·都要在安装完成后测试一下,而声卡最主要的就是选择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一楼说的故障就自然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