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3正常关机自动重起

楼主(2011-04-05):
故障如题重起后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USB正常。(不挂硬盘亮机后按开关键也是重起长按也不能关机只能拔电源)接机后给客户报换南桥,(EC是有数据的那种手里没料板所以想先换个桥试试)客户同意后拆机。拆成裸板后习惯性的加电试了一下,结果可以正常关机了,因为拆机时把BIOS电池也一起拆下。所以怀疑是不是放电后正常的,把池装上把时间调好反复测试没问题。心想不会真的这么简单吧!拆机前我重置过BIOS啦!这机器还有一个电视卡插上试一下吧!也是正常,看了看除了硬盘光驱也就键盘触摸板和无线网卡啦!先把无线装上试下,故障出现啦!多次测试后确定故障位置。这机器的的无线是可以使用的。引起这重问题倒真是听都没听过。把无线装到自己机器上现像只是在连上无线状态下触摸板的左键不灵。实在是无语啦!给客户换一个无线网卡装机重做系统一切正常,通知客户取机啦。这机器幸亏是他收刚收的,无线的型号也不是行懂。呵呵!

网友:
这毛病在R61I见过

网友:
这应该是LAN把南桥吹醒了

网友:
又是外设惹的祸,只听过挡LOGO和拉低PCIRST。。头回听楼主说的自动重启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问题也碰到过,T40的网卡坏了,进不了系统,会报错

网友:
板卡级维修最省事了。

网友:
网卡电源管理设置也会造成这样,一般把电源管理关掉就行

网友(2012-03-01):
关机变成重启考虑S3 S4信号 还有就是网卡的唤醒信号,呵呵,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