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 M2n-x PLUS不上电

楼主(2011-04-05):
主板不上电,转几秒就不转了,重新开还是一样。。。
华硕

网友:
一般来说是开机芯片坏了

网友:
华硕板上面很多出现类似情况的

网友:
保护了吧 查查CPU供电

网友:
查各供电,这问题就小了

网友:
好多都是开机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就爱出这种问题,我现在还有一块没搞好,你的板不插4P插头到亮吗

网友:
对地先打下ATX电源第14脚,正常的情况下阻值为400多。如果正常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是转几秒还是转几圈?如果是转几圈,应该是短路保护,如果是转几秒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14脚,和4PIN先查了再说。。

网友:
拔了12V看能不能开机再说

网友:
查一下供电,应该是保护。

网友(2011-05-10):
第一步,拔掉CPU供电,也就是4P口的电源接口试试还会不会掉电,如没有,那么就是你CPU供电出问题。
第二步,如发现拔掉CPU供电4P还是掉的话检查SB供电是否正常,再者测量IO是否有电压,
第三步,如发现IO\SB都是好的。那么测量CU附近的VPM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