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触发 反复重启上电

楼主(2011-04-05):
        一台dell d600,拿到手是不触发,待机0.013貌似正常,拆机仍旧不触发,短接了下power sw#脚也一样,插可调电源大概5,6分钟后板子自己触发了,在不放cpu内存的情况下反复触发,在短接开机键的时候待机电流有时会变为0.009,待机电流一直在跳动很不稳定,查待机电路待机管U68 U94  5valw和3valw均已产生,IO和BIOS也参与了待机,查了IO的工作条件,当查到R389时发现PS-ID一端无3.3v(测好板有)
线测R389有2.2k换了个1.5k的上去情况一样,又测到U20
2脚reset电压1.78v(好板上测3.3v)换掉它,上cpu和内存触发正常了。
      现在装机测试发现一个情况,每次第一次插入电源,就会自动触发上电,但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只要不拔出电源,每次开关机都正常,一拔出再次插入时又会自动上电,不知道为什么,U20起的作用也不清楚,R389另一端仍就没电压,但已经不影响正常使用了。               上电自动触发求解

网友:
检查下BIOS电池看看正常吗

网友:
加焊下IO和BOIS看看,触发电流上不上也有可能是网卡虚焊

网友:
就查RTC电路看正常否!

网友:
网卡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D600网卡虚焊也会开不了机!

网友:
检查一下和按键相连的小MOS管或三极管有无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