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 装好系统后 Explorer 出错

楼主(2011-04-05):
装系统时有个 什么.DLL的文件没有装好,换了几个GHOST系统都是这样。系统也能正常启动运行,就是装杀毒软件瑞星扫描出一个病毒后就出错了,点击杀毒后就出现 EXPLORER出错 系统自动重启。到安全模式下用瑞星扫描只发现一个可疑文件,启动到正常模式后瑞星直接无法运行,重新安装后能正常使用,客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求装系统,所以我再PE下格式化C盘 重新建过RMB  电脑还是有病毒 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病毒的原因,是整个机器大的系统稳定的原因,你换换内存试试,也看看是不主板电容鼓了。都检查一下

网友:
不要用瑞星杀毒软件 ,可能病毒有传染。换个杀毒软件

网友:
不能太 相信 软件的啊  软件有也可能出错

网友:
换个硬盘装看,如果可以的话排除硬盘问题,那个原来的硬盘最好全格了,可能中机器狗等烈性病毒了。

网友:
换个杀软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只能说硬盘中了厉害的病毒了。。。

网友:
硬盘全格了,重新分区。

网友:
你把杀毒软件停用下试一下```有一些系统文件会被一些杀毒软件误认为是病毒``所以你可以换个杀毒软件试一下

网友:
也许有硬盘坏道,安装时数据出错,还有系统安装完了打开后面的分区就有被感染的风险

网友:
联网用360系统急救箱杀毒,如果提示无病毒,可能是瑞星的事了。说实话瑞星也是很垃圾的!

网友:
如果 格盘了MBR也重建了 建议 先换个杀毒软件 然后再考虑硬件 也有可能是主板的bios中毒

网友:
不要用GHT,很烦的,全新安装,基本没啥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慢装装次,别用GHOST的,然后再装驱动。浏览器用IE6,不要升级IE8

网友:
装的时候 提示错误

是不是要考虑下系统

也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用测试软件 测试测试 你的内存,还有硬盘。还有就是 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那你就不要装瑞星了、、、

网友:
最有可能是mbr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