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1-04-05):
  今天修了客户一台19杂牌的液晶。抱来时是点不亮一开就关机。。我看下。。以为是小问题的。说换高压板。拆开一看才知里面早以被人修过的。这个改屏的人也高手。用高压条直接接原板上的12V GND 开关上了。连高压电路都不断开。我把它焊掉后出装上原来的高压板。没有接主机就显示无信号输出了。我接上显示器试试吧。。启动到XP 开机字符都很正常。
就是一进桌面就白屏了。
进安全模式和正常模式都白屏。进DOS 下合分区工具下都 正常。。我也换了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没有问题是屏电路还屏芯片坏了。。

网友:
另外进BIOS蓝屏时都正常。设置正常。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个问题纯色时正常。。只要一带彩色就屏 就不动了。很卡。。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有时电源不正常也会引起白屏.

网友:
屏线没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有换过吗?我遇到一台800X600时花屏,1024X768就正常,他的是通用板,我刷了个程序就好了。你看你那个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啊,要是我,我就先用自己的一套板点点屏考考机,确定屏没问题的话再用他那套板白屏的时候量电源部分有无问题,没问题的话就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我都换过了.换了两片都是这样的..我拿另一块屏用这板试试就OK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还有我拿这块有问题的屏在其它驱动板上直接白屏..

网友:
屏芯片坏能引起这个故障不..

网友:
这种现象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点屏测试下先

网友:
电源输出漏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以前修到过

网友:
建议先清理一下屏线!

网友:
屏的故障,没有设备可能修不了

网友:
我已经测试了。确定是屏问题。屏或者屏电路。我加焊主芯片。也没有效果换了两块点屏套件还是老毛病。确定 是屏的问题。这样修复率有多大。。要不我上网发片屏芯片换换看的。。

网友:
楼主修理好了 和大家分享下 经验,,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各位同行有答复了 请赶快说说

网友:
没有修好。。屏的芯片不好找。。即使找到换上还不一定能好。。如果是屏坏了。。那就没有救药了。

网友:
改下分辨看下咯  如果可以那就是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多刷几个驱动程序试试,我试过和六楼一样的问题,刷的程序不对造成有的分辨率是正常显示的 有的分辨率是显示不了的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测量 屏的 各路供电的 还有就是 程序 , 屏主芯片。。

网友:
如果确认是屏的问题。应该重写逻辑板的数据试试。DOS界面是默认的最低分辩率。桌面是系统设定的分辨率,高于DOS界面。这种情况应该是屏不支持高分辨率。可能是逻辑板数据错误。

网友:
可能这个屏的维修价值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