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今天修个主机,跑码都正常,能认光驱硬盘,但就是不引导,不论USB,光驱,,纳闷??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显示以后 ,检查5V供电看看电压是不是不稳定,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才发现是5v供电不稳定

网友:
BIOS确定没有设置错误吧!!!

网友:
给多点耐心,多等一会儿。可能会有惊喜也不一定。

网友(2011-05-29):
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下吧,我这个T43P也是能正常点亮,进BIOS正常,能认到光驱和硬盘,就是到引导处就没有任何反应,连光标都没有,测硬盘光驱供电正常,硬盘光驱复位都有3.3V,南桥换过全新的,88SA8040也换过全新的。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