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800 PRO -ML 主板

楼主(2011-04-05):
主板原来是爆电容的。。换上去。然后上机显示到神舟L狗就重启  这样重复重启3次就正常启动了。
有时显示神舟就死机。。换个IO 杀过BOSS 各个供电正常。求各位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电容极性对吗,我记得华硕有的板子电容极性是反着的

网友:
肯定对啊。。。

网友:
拆下底座看看下面的R101 R102 的电阻还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的低座。。。CPU座上的的吗。。能说新准确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底下的那个铁的固定四个螺丝的那个、这个板子好像是设计有问题、容易把那两个电阻给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