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184 主板内存时钟偏高

楼主(2011-04-05):
V星 MS-7184 主板内存时钟偏高,DDR1代内存,主板现在故障是不过内存啊。939的U,各电压正常。。

网友:
查内存供电。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时钟电压  还是时钟频率?

网友:
92脚是内存时钟吧,偏高??查主时钟看看!~91脚数据,正常吗?

网友:
内存时钟高?没有见过  这样的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主板内存时钟偏高是什么意思啊?请楼主解释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板子 上939的U   ATI芯片组的 内存不有6条时钟吗?   0.3  .2.3   0.3   2.3   0.3 2.3  就是这样的 现在不过内存

网友:
不明白楼主你说的,不好意思 可能是小弟见的太少了吧。

网友:
你试插内存测的还是没插测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