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E8210报错

楼主(2011-04-05):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的机器,来的时候是暗屏,改高压后OK,但开机有个这样的报错 02E9:This Internal Flat Panel ID not supported Or ID can not be detected correctly   摁F1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每次都得摁。
原本以为是不能用代用高压,不过手里正好有台同型号的机器,换了后还是一样,BISO恢复过,硬盘、内存也插拨过,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报错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把原来的高压板塞在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往里面塞一个通用的高压条(改)
这样的话就不会提示了。。貌似和DELL的部分机型是一个鸟样,高压板上面有SMB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