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暗屏求助

楼主(2011-04-05):
请问大家联想R61I笔记本要有几阻电压供到高压条哪里才正常的呢?

网友:
你找个图纸吧!然后看下屏线接口主板端的几组信号,应该能看出来的。

网友:
你看哈屏线接口前后的几个保险,

网友:
看那几个电压都出来没。如果没出来那就是后面有问题了。

网友:
到高压条的话,最少三组吧VCC  ,ON/OFF,  ADJ

网友:
R61高压条上还有LED灯,也有好几组电压的

网友:
先确定暗屏的故障再修吧,灯管,高压条,主板都有可能呀!

网友:
要先确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啊

网友:
这台机是进水的了。跟客人报个价他又说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