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技主板在系统里不能重启

楼主(2011-04-05):
478板型系统换过几个了都是一样在系统里面点能关机就是点重新启动就不行死机了指点下什么问题   换南桥OK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呢、还有开机自动上电吗?

网友:
短接复位针看看能不能重启,

网友:
能重启基本断定非主板硬件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自动上电的情况.有个问题就是南北桥1.5V供电MOS管和 南桥很烫.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量得电压1.6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别说是系统就是在PE下点重动就死机了

网友:
什么问题呢研究中...期待中....

网友:
还研究什么,直接扔垃圾筒里算了,478的主板浪废这么青春在这上面不值得了,二手的才三十四十块钱一张!!

网友:
烫说明南桥内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对来说是的..没必要..但客服需要啊.人家出得起钱没办法一点小问题他也来搞.我说将就着用呗.人家说不行就要把他搞好.没办法啊大哥..

网友:
真是的遇到说内存320G的人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DOS,CTRL+ALT+DELETE,看看能重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换一张一样的二手板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也是好办法,不过研穷出来价值也是挺大的相对于经验来说。

网友:
进PE不重启的话,就可能不是主板的问题了!进下PE看能不能进

网友:
修好了啊,换了南桥啊

网友:
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