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新问题

楼主(2011-04-05):
    今天刚修一台SL400来的时候不加电,拆开之后扣掉COMS电池再插上电源开机亮了。然后又装好机插上电池再一试又不加电了,此时主板上3.3V  5V 电压都有。必需又要扣掉COMS电池才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谁遇到过,请大家指教

网友:
干  南桥啊

网友:
别盲目的干南桥

网友:
还有扣掉COMS电池 单用点池也开不了 只能插上电源才可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个是南桥晶振问题。不妨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查一下EC条件吧,感觉南桥坏的希望大些,以前我修到SL400晶振用手按着能开机,或用表笔点住,也能开机,最后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先插一下EC的条件,在干南桥。。。

网友:
可能是南桥空焊,做了南桥,不行再看EC最后刷BIOS

网友:
测一下RTCRST这个信号

网友:
我建议先查EC在如果不行再刷BIOS,在不行的话就干南桥了。

网友:
电池那块出问题了,都没看见用适配器都一切正常的吗,

网友:
先别做南桥,对照图纸查一下CMOS电路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和元件有没有出问题的,比如二极管、电容了,如果都正常再做南桥。

网友:
学习了。应该从开机电路检查吧。 重点RTC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充放电电路,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确定电池没问题的话  应该从电池电路查起额

网友:
先别做南桥,对照图纸查一下CMOS电路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和元件有没有出问题的,比如二极管、电容了,如果都正常再做南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217-1-1.html

网友:
rtc回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和问题,台试机就是这个样

网友:
这个南桥不要盲目的干!

网友:
肯定RTC问题  先查在干 别先干 干不好在查  那就扩大故障了

网友:
感觉电池充放电电路应该先查。

网友:
我觉得还是RTC电路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因为只要放电了,用电源就可以开机了,证明晶振和南桥没有问题。所以应该好好查一查这部分的电路,如果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话,也说不准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放个图纸上来吧 纽扣电池那部分的。。

网友:
是不是静电造成的啊

网友:
用显波器查一下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