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维修

楼主(2011-04-05):
今天修了一台BENQ Q7T4 故障是黑屏 亮了一下就灭。
开机检查了是0.22虚焊使 5707坏了一个 9024正常 补焊后索性2个5707都换掉
以为好了,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亮了一下就灭。
再次检查5707 正常, 干脆把1451 第15脚接地后在测试。晕 !故障还是依旧。头大了。
短路15脚时检查供电18V,测量通电时18V  开机后18V降低到8V左右,18V的电容全是好的怎么会带不起负载,就把4个电容全换了,470U35V。再是测试,还是一样!
恢复15脚 在测量电压  通电时18V  开机后18V降低到8V左右 又恢复25V(待机电压)。
果真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9093 的问题相同。
是电源带贡载能力下降。 试这换光耦 也是不能决绝,发现的一点是 只有18V这组电压下降
而5V一点也没波动。然道18V整流管不稳定?换掉在试,还是一样。最后冷静下头脑想想
BENQ通病也就是0.22 5707 9024 保险管 这些通病。然道是保险管问题了?
果然保险管阻值是15欧。      啊,居然没有想到,走了这么多弯路。
以后修BENQ 就要详细测量一下保险管有没有变值。

网友(点评):
如果C5707短路, 高压保险管烧开路

网友:
晕..最后居然是保险管的问题...想不到....还以为是5707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一体板很多地方都要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