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00上网本进水

楼主(2011-04-05):
方正颐和E100上网本进水,加电0.4反复重启,测得无内存供电,换芯片17000E无果.后发现一电阻腐烂,如下图所示,因为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多大的,求各位兄弟帮个忙

网友:
有这个板的朋友帮个忙啊

网友:
来个人,帮我下啊

网友:
上个330欧,10K,可以试试

网友:
我有很多这个板,明天有空我帮你量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

网友:
楼上的兄弟,帮忙给我量下啊,我急着用,
我的QQ:779169

网友:
看线路板,那个电阻两端都是大面积的铜箔,估计是大电流回路,我判断是很小的电阻,如1欧。供参考

网友:
上网本的板板不好修呀

网友:
我拆下那个坏电阻后,量了一下,左边是12V,右边是1.9V,因为正好处在内存供电背面,试着上了一个5K的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
10K,也不行,兄弟们来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