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1-04-05):
华擎780板子不开机,绿线和I/O之间的三级管坏了会不会引起不开机。
现在短接绿线,开机各电压正常,去短接不自动关机
不开机

网友:
把管子换了!!!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三极管,一般都可以代换啊

网友:
不是的所有的都能换的 那个三极管 起个 开关的作用 菜鸟我的理解是:I/O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至三极管 然后三极管就会导通把 电源绿色拉低实现开机!本人菜鸟 说的不详细 希望楼下的朋友别 扔砖

网友:
三端管子还是什么三极管子?

网友:
拿845E那种可以

网友:
主板上的三级管同等规格一般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