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主板开机就进COMS怎么修?

楼主(2011-04-05):
手上有一片GA-8IR2003主板,插不插键盘开机都自动进coms,怎么修?请大家帮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还原下BIOS设置

网友:
清下cmos试试

网友:
刚刚刷了bios,换了i/o还是不良依旧,把电池取了也不出现cmos error的提示,不能停在按F1的界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把bios的跳线拔了就好了。

网友:
大家有什么建议说说啊,怎么没有人说话啊?帮帮我好吗?

网友:
刷BIOS试试,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跳线帽拔了试试

网友:
如果拔跳线OK的话,测试下连接跳线的那两个有一头相接的二极管,或者双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换掉

网友:
老大進BIOS设置第一为硬盘或DVD试试

网友:
EFI code的BIOS沒檢測到啟動設備進CMOS是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