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915ME 诊断卡跑18 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4-05):
技嘉 GA-8I915ME  开机触发后诊断卡跑18

复位正常,测量所有的供电都正常,这个时候优先考虑BIOS  ,技嘉的板子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到驱动之家找BIOS  发现没有GA-8I915ME  找到的全是GA-8I915ME -C    GA-8I915ME -GV 或带其他后缀的型号,感觉有些迷茫
到底刷哪个好啊?偶然间看到板子的左上角有一个白色纸贴上面写着--C   哦原来如此,于是下了一个GA-8I915ME -C 的程序刷写后就OK了

可能有些老手会认为这也太简单了,因为以前我在发常规故障帖的时候有人就是这么回帖的,怕再次被板砖,这次特此声明,
本人认为这个故障有可能是通病,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另外奉上此版BIOS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传的BIOS需要下载分 我本意是不想让下载的时候花下载分的

网友:
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z4654688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下次再下载技嘉的BIOS到官方去下载就好了、很齐全的!!

网友:
感谢你了 大哥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驱动之家

网友:
  嗯,,又是一个经验,,下次修 技嘉的板子,,是这种问题,,就先考虑此种情况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刷新BIOS

网友:
我同意。说得好。

网友:
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跑码不正常的板子一般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都知道技嘉的BIOS爱坏。

网友:
老手见了,飘过就行了....对新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爱坏BIOS,TM都见过好几块了

网友:
技嘉板比较容易出BIOS问题,还有以前的老板子也容易出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