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97度

楼主(2011-04-05):
这个温度 什么个情况  那边东西坏了  风扇 什么的都好的    机器每天都正常使用 开几个游戏帐号

网友:
软件测试不一定都是准确的,能正常使用就OK了。

网友:
某大师说,我的CPU零下四百七十度,我的机子是开着的

网友:
我的本本从装监测软件开始到现在 主板温度一直是59度 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卤大师。。。 。。。  这个东西准嘛?我从来不用

网友:
能用就行   关它 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碰见过,玩了一天多都没问题,我还在机箱内建立了排风通道,可还是报这样的温度,可玩起来一点都没问题,确定是鲁大师误报了,所以你就放心的玩好了,你也 可以换换其他的检测工具

网友:
主板温度不知是什么的温度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能用就行了,软件这东东别假以为真

网友:
一定不准确 主板要是真的有这么高的话  早就死机了

网友:
只能做参考,,不一定准确,,,

网友:
本人觉软件测试不一定正确,还是用手去摸一下了。

网友:
不是软件不行,而是主板的测温出问题了

网友:
不要瞎说,笔记本根本就没有检测主板温度的,最多就是有温控电路但那只针对CPU的温度的,如果真有检测主板温度的话早就给你断电保护或死机了。

网友:
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准确的,我装了一块主板也是73度,一直正常使用,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可能只是个别地方温度高吧,能正常用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那个只能是参考作用

网友:
不准的报的CPU温度上一百度了。吓一跳。用手摸散热片,温温的。不靠谱的那东西。

网友:
有的测试软件不准,主板有90度早就着火了

网友:
能正常使用,不死机就行了。

网友:
这软件假的。根本不实用。看了也当没看见。

网友:
是主板测温出的问题,不用理它,我的一块杂牌板也是一开机就是73度,一直不变,但是正常使用没一点问题

网友:
不死机不重启应该没问题。。。

网友:
97度是什么概念,你摸下主板啊。

网友:
这个测试的准吧,其他的温度正常

网友:
这个测试的准吧,其他的温度正常,你用其他软件重新测试呢?

网友:
主板的测温出问题了吧!而且QQ安全管家的你也信???

网友:
只要能正常使用 管温度干嘛啊   软件测出来的温度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  不一定准

网友:
换个好的风扇,用手感觉下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用软件测试时很纠结,就当参考吧,机器能正常使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