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技嘉 M52L-S3 点不亮

楼主(2011-04-05):
单桥的板子 , 电压都正常. 检测卡跑C1-C3-0D-41-50 就不动了
上显卡后就跑到0D就不动了,换了内存,换了显卡 不行
用手按桥 就跑了一回41,显示器亮了 ,关机之后 就在也点不亮了
上BGA 干桥,干了之后还是0D,怎么都亮不了了
愁死我了 不知道该怎么整了, 求助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S是座子吧 ,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bios 的问题 技嘉的通病

网友:
不错不错,bios 的问题 技嘉的通病

网友:
哈哈,通病,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技加的通病是BIOS,学到了。

网友:
刷完了,还是一样额

网友:
加以下u座吧

网友:
您好`你说压桥就过了一下,加焊了还不行,那还是桥的问题`我们经常修类似的板子` 有些焊了就是不行```

网友:
真是桥的问题,估计只有换桥了

网友:
别在浪费时间了,省点电费,直接换桥。

网友:
做桥后还不行?那现在压桥还可以显示吗,还可以的话,那就是没有加焊好了,重新加焊

网友:
再按一下桥能过吗?不行那就换桥吧

网友:
0d 41 50 绝对是BIOS的问题 刷了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