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待机电压偏高

楼主(2011-04-05):
X31待机电压偏高0.14A  有3.3V 5V  1.25V 无1.8V电压  测各电感无短路  MAX1845有16V 5V 3.3V 12脚无B_NO电压   此信号是由TB62501F发出  MAX1631 5V-NO也是由TB62501F发出   想此芯片所需工作已达到    不知为何A-NO  B-NO为何发不出来   摸到南桥有点发热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打下南桥背面电容阻值,先排除南桥有没有短路。在者查1。8V

网友:
1。8出不来也会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缺1.8V南桥就会发烫,前几天刚修过。。

网友:
会不会是MAX1845坏掉了呢?

网友:
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X31的机子,待机为0.03

网友:
來看各位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