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v193 w 紧急求助 !!!

楼主(2011-04-05):
显示器都正常 就是显示器logo过完黑屏 屏侧过了 没问题 请问高手怎么搞????
黑屏

网友:
灯管没问题吗?如果你测过屏没问题,就从驱动板着手,或写个程序试看。

网友:
高压板呀,,,查高压板的电路吧

网友:
外挂高压主条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网友:
问题以解决 解决办法是 改万能 驱动板 谢谢各位了 故障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看下灯管和高压部分有没问题

网友:
外接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
你先灭了以后指示灯亮不?指示灯不亮电源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看下就知道是高压还是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