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 电源高压双灯一体板元件

楼主(2011-04-05):
电源一体板:CQC06001015499 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69CP 现开关管3脚经一四位电阻接到6脚。电阻测试为1无穷大。上面看不清字体了。好像是2200.请有电路图或板的同学帮看下。感激不尽。

网友:
各个网站都找过了,没有这个图纸。没办法。按着大概换了个220欧的电阻上去。但班长怎么说是22欧呢。  后来换代换表,把OB2269CP芯片换成了。SG6841 ,但还是只有启动电压和供电脚电压,供电脚电压还是一直跳变。换光藕,431,都不管用 。测量各个元件。没有坏的啊。最后没办法了。只好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不过听班长的意思。好像芯片只能用原型号的。

网友:
6脚是过流信号检测输入脚。开关管S极对的那电阻有没有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