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6S液晶怪现象!

楼主(2011-04-05):
此机常会出现指示灯一闪一灭,按开关均无反应,开关已换过,电压也正常,驱动板上的1.8V -3.3v供电管换了,均无效果,正常时什么问题都没有,且有时试机一整天都没事,头大当中!盼哪位大侠高手指点迷津!
问题
驱动

网友:
要是我,我就先等指示灯闪的时候量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查电源供电

网友:
是什么颜色的指示灯在闪,,是绿色的还是黄色的待机灯

网友:
这款明基时好时坏, 出故障灯闪,补焊高压板OK

网友:
查电源供电 .高压扳壞.

网友:
把电容换换试

网友:
LZ说的现象我猜8 成是虚焊所至,重点查查AD板上的晶振。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电源高压一体版试下 就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了 如果换了新的都正常的话 就是电源高压板得问题了 如果症状还是一样 那么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上次修的那台是优派的,也是像你说的那样,后来把电源板高压一体板的电容全部都换了,电源IC也换了,没有再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