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硬盘的机器

楼主(2011-04-05):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套老主机,送来检修,查到硬盘坏块“X”,第一次技术员A换个硬盘,能正常使用了,好了。15天左右,客户来了。技术员B检测硬盘又坏了,同上,处理方法同上。大概15天,客户又来了,技术员C首先检测1:硬盘坏道“X”。2: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到100MB,和600MB左右2个坏块。3:换个好的内存插到这个机器上,进U盘带的检测工具时,如进MHDD,【10MB/10MB】之后一般就该出现的画面是选择硬盘界面,但现在是进不去,且死机,【10MB/10MB】下面出现3行英文,具体就是指提示的错误。且此条好内存插到其他主板上就没这种情况。
于是技术员C推测的结论,硬盘坏(无可争议的),内存坏块(不影响点亮。不影响使用,但安装时经常出现错误,其他内存无此故障),电源坏(老电源。怀疑电源可能导致硬盘坏块),主板坏(应好内存测的,上面提的有过程)
现在问题是,本人很郁闷,一套主机按C推测的话,就差个显卡不坏,其他都坏了,那人家客户能愿意吗?
求教,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开始送来的时候首先用了快80G的无坏块的硬盘测试,半个小时后硬盘出现了"X"坏块 。
接着用新320G硬盘测试,试了接近5个小时(2天,总共测的时间)后,开始又一个绿色块,之前什么都没。

网友:
反正都是老主机了,判死刑吧。
我觉得电源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求的是解决思路,不是判死刑的说法,。,。

网友A:
要不就主板,要不就是电源,而电源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电源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可能性更大?为什么没有讲内存的原因?
请问该如何解决,如果是您,您怎么去修这台机器?

网友(点评):
修的意义不大啊

网友:
换块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源已经换过了,我担心的是内存和主板问题。。。而且客户半个月就坏一个硬盘?怎么试?难道在店里试半个月?。。。。
我无助··

网友:
我看电源的几率很大 主板没看到过 不知道前面的有什么依据说主板会造成硬盘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内存插到这个主板上进MHDD的时候90%的几率要死机,在其他机器上无此现象

网友:
这用半个用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总不可能放在店里,半个月,有现在的板,还有现成的电源,干脆一起换了,要他回去试一下,总之是要换东西,

网友:
哈哈~~ 我有遇過,那台機器怎麼換硬盤,
幾個月後,硬盤就怎麼壞.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先换电源测试吧,电源造成硬盘损坏我遇到过,主板和内存造成硬盘损坏极少,有的话过程中也会有其它故障出现,比如经常死机,蓝屏。电脑基本上没法用

网友:
更换电源测试下吧 不去测试就不知道结果,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故障是够烦的 ,期待高手点评。。。。

网友:
我晕,这么麻烦~~~~~~~~

网友(2011-06-07):
把电源和硬盘数据线换了,再试

网友:
电源老化,功率不够造成的,如果不换电源只换硬盘的话,过不了一个月硬盘还得坏

网友:
询问机主电脑工作环境。当地市电情况,是不是经常停电?是否常常非法关机?机箱振动历害不?(风扇不良)

网友:
我就有一台,专门折腾硬盘的机器。坏了好几块硬盘了。一般是市电不稳定,加上主板不太行造成的。电源换个110V开始的宽幅电源,应该会好一些。我没换过,直接宣布死刑。

网友(2011-09-21):
哇...原来如此 学习到了 以后要客户买好电源。。。

网友:
那如果主板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一台机子换了主板用上个把月就坏 电源也换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主板,要不就是电源,而电源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电源不稳定,
换第2块硬盘就该 换电源了。还上硬盘晕死。

网友:
电源的问题最大

网友:
我比较支持换数据线的,很多时候我装不进系统都是换线。。。

网友C:
这个确实难办

网友:
这样的机器,维修的费用要够 高才行啊

网友:
坏硬盘,比较伤脑筋,关键是几天没有一个结果,即使有结果,拖一段时间后,也不清楚怎么引起的。

网友(2014-11-16):
检查市电,包括电网稳定性,以及电网至电脑电源线。把电源和硬盘数据线换了,再试"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买过一台吧,电源把硬盘搞坏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里面的电容是不是坏的

网友:
电源 数据线 主板

网友:
我担心的是内存和主板问题

网友:
电源的几率大些,再有就是客户的使用情况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问下客户居住环境是否潮湿 电压是否正常 有没有经常断电 狂装软件然后狂卸软件

网友:
客户的使用环境 笔记本使用中是不是受到过震动 比如放在机床的台子上面呢

网友:
硬盘sata线换根试试

网友(2014-12-18):
更换电源测试下吧

网友:
电源换过了没

网友:
电压不稳定,换个电源吧,电源的可能性大,我们这里农电经常性的250v,应用环境关系很大

网友:
运气真差呀,看客人好不好说话了

网友:
主要检查方向12v供电不良,电压低,滤波电容问题,硬盘电源线接口接触不良,信号线不良,外围检查主机电源线插头插座是否接触不良,非法关机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源,输出功率不稳定,有设备的话可以测试下,

网友:
真是土豪级维修,早应该想到换电源了

网友:
数据线排除了没有?

网友:
都是电源搞的鬼

网友:
换个新电源吧!硬盘出坏道与电源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硬盘盒电源都换成新的试试就好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电源问题坏硬盘。

网友:
老机器不修也罢,即使修好也给不多少钱

网友:
换电源吧多半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D(2015-01-29):
主板坏!老机的话,建议换电源!

网友:
电源的问题,遇见过好几回了!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以前倒是碰到过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源问题。不过有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电源老化,插件接触不良是导致硬盘坏的元凶。主板,内存引起的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小,了除非经常死机,掉电,重启等。

网友(2015-03-16):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没办法先推了去,划不来

网友:
我觉得是数据线的问题比较大,还有你换下来的硬盘在其他的电脑测试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就碰到线坏换啥硬盘都不管用的

网友:
换电源与数据线试机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主板供电不正常造成的。建议更换硬盘的SATA线,和端口。系统装个纯净版的系统。建议客户正当操作电脑。检查供货商的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   特别是有转接口的  很容易坏

网友:
在bios 把硬盘模式改了 然后把CPU缓存开启检查下 然后都设置好了换个电源 还有注意主板有没有氧化的厉害 或者 电容爆了 基本测试

网友(2015-04-21):
换电源试一下,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是新硬盘是不怕的,因为再保坏了换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是老硬盘确定之前是没坏的现在却坏了,第一次我会换电源线,硬盘线,换硬盘,换再保的旧电源或稳定的旧电源,如果要是赚的钱多换新的电源,反正都在保,坏了不怕他!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