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怪异花屏现象

楼主(2011-04-05):
一台旭日420M笔记本开机后画面怪异,具体症状是刚开始联想logo还未消失启动菜单就出现了,然后系统滚动条画面也出现了,这几个画面重合在一起,最后进入桌面就有一占屏幕四分之三大小的灰白亮块出现,几秒钟后屏幕四周可以看到图标和字迹但是整体颜色偏浅蓝色,中间还是灰蒙蒙一片看不到。不知 道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呢?屏还是驱动板坏了?上图

网友(点评):
排除法 先换屏试试 不行就找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显示器都正常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也不代表显卡没问题哦!好多机器都是内屏花外屏正常也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个屏再说吧

网友:
换个屏 试试 先, 不行 就显卡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先换个接口芯片看看,还有距阵电路没电也是这样,图像反应特慢

网友:
屏线接口清一下看看。

网友:
屏线,屏,显卡上屏部分,挨个试着换一下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了

网友:
y屏的可能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的面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屏坏的可能很大  屏线接口氧化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屏的问题,我碰到过的。

网友:
80%都是屏坏了

网友:
我个人觉的是屏问题。、、     可以先换张屏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前天遇到一台索尼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屏供电不足...3.3v只有2.6v,就是这个现象,换了也没用.你测下看电压

网友:
你的屏幕坏了,更换屏幕故障一般可以排除,这种故障显卡故障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