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上独显可显,集显不显

楼主(2011-04-05):
华擎PVGA的123脚对地阻77正常,打13、14的对地阻值,第13脚625欧姆;14脚625欧姆。刚开机的时候14脚有5V电压。5秒后电压为0.03左右,13脚一直为4.6V,13 ,14脚波形一直正常,门电路的1脚也是刚开始有电压,5秒后也没有,门电路换过,BIOS刷过,显卡头换了也是这样,怀疑是NB不良,不知道除了NB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地方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北桥问题占八成,嘿嘿,量下三基色  行长信号
VGA接口针脚详细说明
15针D型显示器信号电缆连接器针脚说明:
     第1、2、3脚 输入图像的三基色模拟信号,它们是幅值为0.7V(峰-峰值)的正信号,输入阻抗为75Ω。
     第6、7、8脚 分别接红、绿、蓝三信号线的屏蔽线。
    第13、14脚 输入分离的行场同步信号,它们是TTL电平的正或负的脉冲信号。
                   水平同步脉宽应大于1us,垂直同步脉冲宽度应大于560us。
      第 12,15脚的信号用于实现显示器和主机的双向通信。

     在“即插即用”系统中,存在串行电可擦写存储器(EEPROM)中的关于该显示器的信息。在时钟的控制下,通过串行数据线输入主机,使主机了解该显示器的性能、制造厂商和型号,自动优化显示系统。这两条信号线在老式显示器中未被使用(有时也利用第14脚的垂直同步脉冲作串行时钟)。

     在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如工作站的监视器)中,由于视频信号的频带很宽,而15针D型连接器对高频分量的损失较大,故而改用BNC(Bayonet Nut Connector)连接器。它采用5根同轴电缆插头与显示器连接。它们分别是红、绿、蓝三根视频信号线,行同步信号线(白色或灰色),场同步信号线(黑色)。有时只用3根同轴电缆插头与显示设备连接,分别为红色视频信号、绿色视频信号十复合同步信号(称绿枪同步)、蓝色视频信号。也有用4根同轴电缆插头一与显示设备连接的,分别为红色视频信号、绿色视频信号、蓝色视频信号和行场复合同步信号

网友:
看看北桥旁边是不是有个74门IC,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VGA线路,没有问题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加悍下北桥试试啊

网友:
74门IC已经换了,开机不亮显示频率超出范围

网友:
刚修过一片  狂干北桥就OL

网友:
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显示超出范围说明主板是正常的了。你换个显示器改下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我都遇到好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