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5):
客户拿来hp541,插电指示灯自动亮,不显示,5秒钟后指示灯灭,2,秒后指示灯又亮,循环。拆机发现ec kbc1070处进水,清理后故障依旧,测ec工作条件,vcc1正常3.3v,vcc2指示灯亮的时候有1.6v,指示灯灭的时候无电压,vcc2供电是+v3s,+v3s是+v3A通过Q39转换过来,Q39 D极电压正常,G极电压3v明显不正常,G极电压是GATE_3S电压,理论上至少8伏才能开启Q39,测量Q44基极电压16伏,发射极电压9v,SLP_S3#_3R电压正常,发射极电压偏低,Q44无法导通,测电阻R462 47K正常,R463 2.7K 200多K,更换R463,由于没有2.7K电阻,直接更换4.7K电阻,开机后亮机,装好后进入系统,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级电压16V,PNP型的三极管能导通吗,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LP_S3#_3R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使Q44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弟啊,明白了

网友:
可惜后面那张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这回应该看得清楚了,SLP_S3#_3R是高电平,使Q47导通,Q44基极电位下降,Q44发射极电压18.5v,可以导通,导通后集电极电压被稳压二极管D16稳定在12v左右,确保Q39可靠导通

网友:
学习了要是换我的话肯定修补好,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