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短路 会烧哪些东西???

楼主(2011-04-05):
插USB短路 会烧哪些东西???

网友:
南桥最有可能坏掉,,

网友:
南桥 毫不犹豫 换吧 开不了机

网友:
关键是看供电短路是信号短路了?

网友:
多好的噢资料 下

网友:
烧主板南桥

网友:
看看 哟 肯定南桥短了

网友:
南  桥 不用怀疑

网友:
供电部分烧得多

网友:
那还用说啊   肯定是南桥啊

网友:
是南桥的说

网友:
应该是USB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