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30 内存不过 求助

楼主(2011-04-05):
今天拿到一台三星X30。待机0.04 开机跳变0.70就不动了。诊断卡显示 E3 不知道我的诊断卡是否好的 我很少用它。怀疑内存不过,这个板子没有修过,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
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边上的 6225CAZ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 换过 ,故障一样。

网友:
6225CAZ 没有一样的 找的是 6227CAZ代换的 ,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自己顶下 别沉了。。。。

网友:
用内存打值卡打下到桥之间的线路看是不是正常,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加焊哈北桥啊

网友:
南北桥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通电后 R5C593 手摸上去有些发热 ,对这个板子没有经验 请教有维修过这个板子的老师傅。。。。在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