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持续不下

楼主(2011-04-05):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主机,说是主板温度很高,后来我摸了下南北桥和其他几个芯片,都很正常,CPU散热也很正常,后来我又给机箱加个风扇,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还是不行,鲁大师测出来还是主板温度67°,弄了半天就降了1°,原先为68°,实在是想不到还有那得问题,就这样开机玩了一天多,也没死机。我想应该是鲁大师误报了。大家有碰过此类的故障么,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电源风扇不转,机箱温度也会很高

网友:
对啊,这些什么检测软件也会有不准的时候

网友:
这些软件都是垃圾,只要外行人才用的

网友:
就算是真高温       但是都正常使用  不用搞了。

网友:
首先主板要是67°绝对不正常,要么软件出错,要么板子有问题
软件方面可以把测温软件退出再启动,再看一下温度。
要是主板问题的话,修起来有点麻烦,可以换一个比原有主板上低一点的CPU上去试试看。

网友:
把鲁大师给下了,不就没事了!!呵呵,能用就是电脑正常!

网友:
楼主为什么看我“鲁大师”的温度后,不马上重启进BIOS里看看那里的CPU主板温度呢?有些主板是不安装主板温度检测传感器的,只有CPU座下有个CPU温度传感器。

网友:
测试的主板温度主要是指北桥温度,你可以试试看67度的时候用手摸摸看,比起37度的不能抚摸很久吧,

网友:
板子一定有问题了!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前两天,一台本本,用鲁大师检测硬盘使用了11W个小时了,那台本才买了不到二年的时间,太扯蛋了,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极少数非正常数据就不要太相信了!

网友:
鲁大娘看看就行了,去BIOS里看下温度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给忽略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有问题的话就不会一玩一天多不出现死机什么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风扇不转,电源箱摸起来会很热,我想和主板温度没太大关系

网友:
那只是一个检测的软件,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硬件不正常,那软件也搞不好的,主板的温度检测电路不正常,不管是鲁大娘!还是鲁大妈,也没法显示正确数据!

网友:
板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鲁大师检测到CPU温度93度,而且还是以开机就显示93度,后来玩一天都好的,然后就交差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测温电路坏了,我试过一块主板,一个螺丝孔旁的一个小电阻被碰断了,cpu温度显示是200多度。。。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都有啊 我还没有注意过 下次遇到了 仔细看看 我遇到过几个七彩虹的P31 开机主板温度就报97 运行一会就报131 温度很是不稳定 怀疑板子问题 还没有考虑过电阻掉的问题 呵呵 学习了 下次注意下!

网友:
额,,没遇到过,,,

网友:
別用什麽魯大師了,如樓上一位同學所說,進COMS下查看,如溫度出現紅色
那主板應該就有問題了。。
1,有元器件短路
2,I/O 溫度偵測出錯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传感器电路有点小问题,如果连续使用正常也没必要管它

网友:
这种软件测试并不完全可信。。

网友:
手摸烫手吗?能用就行了·!~

网友:
把主板上的温度传感器换了试试!

网友:
鲁大师有的时候报的不准。

网友:
不能全相信。

网友:
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理会

网友:
不要相信鲁大师了,给你推荐主板检测大师MOTHERTEMPRECH

网友:
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管他多少度呢?

网友:
软件不准的,要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