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维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5):
    我对电源维修很感兴趣,所以自己经常拆拆。前些天拆了电源打算把风扇的12V接到5V上去的时候出了意外。
  应该是电源背板碰到了电源的壳子,当时螺丝都拆下来了。
  然后听到啪的一声,我能看到的就是,保险管断了,然后旁边一个电容鼓包了。我把那2个都换了以后,通电无输出风扇不转。
  请问我该去检查哪里?

网友:
你是业余爱好吧,修电源要专业知识。

网友:
没学过千万不要乱动,电晕了可就麻烦了!!

网友:
电源的电压是很高的哦,有4百多V呢,不会就不要乱试哦

网友:
遇到过的,啪一下很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296-1-1.html

网友:
这个被烧坏的可能还有开关管吧或者更多的零件。

网友:
电一下没事的,电多了说明你肯学...不过话说回来还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已经烧了保险,说明短路产生了大电流,首先检查初级整流二极管有没有被击穿的,以及待机电源开关管等是不是也击穿损坏。要是没有,再检查2个主开关管是不是损坏,初级有没有电阻烧坏断路或者变质,二极管是否击穿。要是有的话,就换掉损坏元件,接好保险,再看看绿线,紫线有没有电压。要是没有,再修理辅助电源电路;要是有电压,电源还是无输出,那就仔细检查初级部分的2个主开关管部分是否有元件损坏没有查出来。要是没有,再检查TL494 8脚和11脚的2个推动管C945或者C1815是否损坏。最后再检查次级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想应该是短路了,保险丝烧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