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W775FH纯平,换行管后行幅变窄。

楼主(2011-04-05):
1,别人拿来修时,二次电源场管失踪,行管失踪,所以不知具体型号。

2,行管用C5411代,二次电源场管用IRF634代。

3,开机试机正常。但行幅两边有1/3不能满屏,并有些暗。

4,行幅可调,但就是调不满。

5,分辨率设得越高,就会越窄,越暗。

求思路。

谢谢楼下各位的意见.已修好了.
是二次电源场管的S极接地的两个取样电阻(并联)的同时开路了.原阻值是每个1.2欧,并联后应为0.6欧,半夜找不到0.6欧的,先凑和了一个0.5的上去试着机先,+B电压上来了,有100伏以上,画面亮度与行幅均正常了.明天想办法弄个0.6的换上去.不然心里怕怕的.

网友:
1、二次电源电压正常吗?
2、代换后管的温度正常吗?
3、仔细检查疗程电容
4、CS电路中的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好,
1,+B电压=二次电源的工作电压=51伏。吐血。我想就是二次电源没工作,没升到压。
2,我查二次电源管,这是个升压型的,二次电源管G极无电压,但吸空二次电源管,其G极有12V左右电压。

各管温均未过高。求思路。

网友:
二次电压可能不有升压,,,

网友:
按照二次电源不工作的思路来维修,本网站有很多二次电源不工作的帖,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