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火背喝水都赛牙~显示器挂了,显卡也挂了

楼主(2011-04-05):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这几天搞了一个工控机的箱子,自己改的调速器,在试验。今天回家,又开始鼓捣,结果突发奇想,本来我这个机箱一直就带电,有的时候打的麻的很,显示器的VGA显触到机箱上都会有火花,实在无奈之下,想到,连一根线到暖气上,结果悲剧出现了。一端从机箱背后,连接到暖气上,这边机箱通电,一切OK,就在插显示器电源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直接跳闸了,暖气片上那一端,黑了一块。吓的我赶紧把线扯了,去把闸合上,结果开机,显示器通电,机箱也通电,结果,开不了机了,就在我准备开箱看的时候,音响里传出进系统的声音了,也就是说,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难道显示器挂了?我又弄了一台显示器过来试,还是不显,奇怪了,难道显卡也挂了?我把主机和显示器都拿到隔壁屋去试,确实显卡和显示器都挂了,沉思许久,突然想起来,显示器的供电线和机箱供电的电源走的不是一条线路,结果找来电笔,测试显示器电源的地线带电了,我当时就晕了~
问题就是。
一、这显卡还有救吗?插在机子上,虽然不显,能够正常过自检,高手能给支支招估计哪有问题不?
二、显示器,现在插上电通电,不插VGA显到电脑上屏幕上也会出现 数字/模拟 的标示。然后电源指示灯闪烁,接上主机,指示灯常亮,但是什么画面都没有。
这显卡和显示器都还有救吗?
因为我的主板是780G的,显卡是9800GT 1G的,显示器是三星22寸的
我用780G板载显卡用另外的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除了显卡和显示器意外其他部件都是好的

今天晚上先问问,明天带到公司拆开看

网友:
有无质保,无就自己搞一下。
显示器,重点查供电部份,
显卡,重点查输出接口部份,电阻,电容,和门电路

网友:
都有得救,慢慢搞一下吧!

网友:
没明白意思。

网友:
显示器有显,没图像,看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大概有以下两点想法
1 显卡坏的不严重 至少是芯片没坏  应该是vga借口部分坏掉   自己慢慢检查吧
2 显示器部分很可能是 逻辑板坏了 原因是显卡引起的连锁反应

网友:
今天我拿到公司里,用表测了一下,显卡VGA端输出的管子貌似没有问题,显示器的VGA输入,端有一个叫AW的管子通了,但是手里没这种管子,听坛子里的朋友说,显卡的门电路可能性很大,结果找来一个换上,上机,还是不亮,郁闷了,这时,突发奇想,用DVI接口试试,结果DVI能正常输出,猛然惊醒,显示器的DVI应该也是好的,结果,我就花了8元买了一根DVI线,问题搞定了~没料板,也懒的搞了,就用DVI吧,8元钱解决还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