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开机一分钟就 CPU 100%

楼主(2011-04-05):
HP520  T5200/1G/945集显/80G  开机一分钟就 CPU 100% ;一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一下系统问题依旧!再以为 装的不好或是有什么历害的病毒,就重新分区 全部格式化 再重新装过系统,可CPU还是100% 打开一个网页也卡的要死!!
郁闷了,是不是CPU二级缓存之类的坏了,换了一个CPU试了下(换成T2080),并且修改了CPU风扇常转,南桥上面的类似海棉一样的那片东西 也换成了铜片!开机,可CPU工作还是100%,偶尔会串到90%,开个PPS看电影也卡得要死,查看下CPU温度也只有32度呀,硬盘温度也只有26,。。。
郁闷死了,本人从事IT也多年,可以排除是软件是故障,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小弟真的无从下手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关注中.........

网友:
可能是散热铜管的问题导致散热不好

网友:
一般多为
南桥坏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出来CPU温度只有32度呀!待机只有28度左右!!!够冷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我都说了是集显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哪里不好呀!?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IBM  T4系列的就有使用中变慢的例子、是南桥坏掉了、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回事、你换个桥试试呗!!!

网友:
裸板 试试。 2楼说的对, 是不是散热铜块出问题了。先裸板试试。不行在考虑南桥。

网友:
这里面有很多那样故障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参考一下 难道要人家教你呀要不要帮你修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换了一个旧的希捷120G,换后还是一样!!

网友:
看来真的要去动南桥了,我没BGA啊!!郁闷啊!!

网友:
楼主BIOS放电了吗?

网友:
适配器检测部分可能出现问题,我修到过HP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