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pca-6003自检到内存不过

楼主(2011-04-05):
工控机pca-6003,CPU已检测过去,就是自检到内存不过。CPU,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求助?

网友:
测测北桥AD线,看看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本人也修过一张类似的问题,直接换掉北桥就OK了。

网友:
先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在打到内存的到北桥的对地阻值的 判断桥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