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690GMS-DM2主板故障

楼主(2011-04-05):
    插上诊断卡 有复位 不跑马。 查各项供电 都正常 。直接刷BIOS后OK  点亮 。点了很久 都是好的。但是第二天 又不跑马了  搞不懂了。望 高手指点!!!!!!!!!!

网友:
再刷一下BIOS

网友:
查一下,各供电,肯定有一点不正常的,因为你这样说,没有板 的形号,没办看图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