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三温区bga

楼主(2011-04-05):
那个升降杆还在考虑中,回头弄给大家看。三温区只弄了个预热区 (就是消毒柜的加热管 2元一根的30公分长的),下加热(一个过滤器 加个电热心,下边弄个cpu的散热风扇 再弄个风罩就ok了 ,上加热的罩我是用铝片自己做的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告诉我一下 pc410还没到货

网友:
自己顶起来  呵呵,

网友:
呵呵,这家伙用电大户呀,还是买台整机安全点,这样搞哪里短路着火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呵呵,三温的向往很强大,就是机子不太好看,能用适合自己就行。

网友:
我是新手

三温BGA是怎么工作的?

上面风嘴加热,BGA下面还要加热吗?如果下面也加热,主板上面的小贴片不会被温度烤的锡溶化后掉下来吗?

网友:
还是楼主的DIY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个人认为有底加热足了!

网友:
DIY的不错。楼主的总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
電腦的機殼~
看起來不錯哦~

网友:
如果说只有底部加热,预热时间长, 上面的小零件会蹦跑,(有时候主板潮,)

呵呵 ,功率不大啊,,一个电热管300瓦,x8 =2400w  用可控硅控制到140v再加个温控到100度 就是4a电流,也就是800w,下加热是个热风枪的芯子,700w      上加热 700w
总共2200w吧,,让大家见笑了,呵呵 ,娱乐一下还可以 ,如果各位专业店还是 ,买新的吧,个人感觉修笔记本容易爆电阻 电容之类的

网友:
谢谢阿水水1师傅的赞扬

网友:
还有liangshan和各位的鉴赏,

网友:
三温区主要针对返修ATI7500、ATIX300、ATI G420显卡时,因为芯片双层设计,在上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上层芯片冒锡的情况,造成损坏。维修这类芯片的时候主要靠下部温度,上部温度升温较慢相配合来完成,返修难度相对较高,所以三温区的产品返修效果会好一些。在PCB板较厚的情况下。

网友:
三温区主要是体现下部温区局部对PCB底部控温加热,底部温区恒温辅助整板预热预防PCB变形,上下温区局部精确对BGA芯片加热控温,而两温区只是上部分段加热控温下部红外砖恒温加热造成下部PCB整板高温受热温度过高容易导致其他元器件掉落,BGA焊接工艺并不是完全靠加温完成,所以两温区上部分段温控温起到最关键作用而下部只是恒温加热.三温区就显出其优势了上下可分段控温.  asdlkj123  还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