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教教我怎么辨认这些三脚元件

楼主(2011-04-05):
  我在一些板卡上经常看到这样类型的小型贴片 三脚 东西   但是  具体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辨认 这些 是三极管呢 还是二极管呢  还是场管 我该怎么查呢

网友(点评):
三极管、二极管、场管用万用表怎么检测,这个是基础

网友A:
你说呢?看这些都是基本功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呢?看这些都是基本功课

如果我知道  我还会 来问吗  你看 来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懂 三极管 二级管 场管 电子基础我也学过一点的  但是 我一看上面 我不知道 这个三脚的 是  三极管  还是场管  或是 稳压二极管      有些电路板是没有符号的  有符号的还好说  我现在问的是 就看上面的 代码 怎么确定这个三脚  到底是 二级管 还是三极管 还是场管

网友:
说一下,我的方法吧,有几点,第一,当这个东东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就在同一片板上找相同标识的拆下来对比,两个一般来说不会同时坏,或者去料板上拆下来对比也是可以的,只要字符是一样的,还有就是看板子上,这个管子的位置是D还Q或者其它标识,D开头一般来说都是二极管,Q都是场管或三极管,
有些哥们,修得多了,自然就记得了,!实在不行就只有找图子了,!或者对比同一料板同一位置来判断了!

体积小,有些4方的IC都是用字母表示,没有型号的!本本上更加难判断....

网友:
多看看资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