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3Z 进水

楼主(2011-04-05):
宏基4733Z 进水
问题:进水。
出现问题:待机电路问题,15V自举升压电路问题,IO损坏。
维修过程:同事拆机检查,主供电部分进水,5V上下管坏,控制芯片坏。更换芯片后还是无待机,交给我修。
首先指出维修中的两个重大错误,1 上电之前未打5V阻值直接上电了,导致走了很多弯路。2 主板随身带不小心掉件了,IO翘脚时把一个供电二极管吹下来没有焊牢固,掉了,导致又走一次弯路。
由于同事已经跟换了主供电的控制芯片,所以就没有打阻值了,直接测试各脚条件。VIN VCC REF EN FB 都正常,可是没有待机。郁闷了,由于没有电路图,下了一份最接近的 广达ZQ3 (控制芯片一样,周围电路也一样,标号不同)跑了两个小时电路,把周围电路全跑清了。  插曲(发现升压电路部分一个二极管断了个脚,由于没有一样的,找了两个普通的二极管代替。)
电路全部跑清了,郁闷了很久为什么3V 5V不产生。最后无聊,打了一下电感的阻值,发现5V的只有60多,呵呵,一下来精神了,拆掉MOS管,还是一样,拆掉控制芯片OK了。呵呵,原来芯片坏的。搞了一个晚上把待机搞出来了。停电了。第二天继续。

第二天上班,触发电流很低,不记得多少了。测3V sus 5V sus 1.5V的没有,又是跑线路,跑了半天把控制信号找出来了IO上面的MAINON没发出IO12脚,打阻值已经对地短路了。翘脚。(不熟悉翘脚用风枪吹镊子撬,风力开的太大把二极管D29 IO 4脚供电吹跑了,捡回了焊上去。由于没焊牢固后来掉了,今天才发现的。) 接电源上电,哦。电流一下大了好多1.5也打开了。可是还是有问题啊。纠结的是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又不能触发。奇怪的问题还有,我已经把控制脚撬开了,没有控制信号,电压应该不能打开了。可是奇怪的是我测竟然还有2.5V的电压,不知道又是从哪窜过来的。由于有这个2.5V的电压,在1.5V的后面的MOS管也已经有0.3V电压导致1.5V控制芯片保护,无法产生1.5V。看样子必须按照时序才能工作。  纠结了几分钟,看以前坛里面有高手把改时序,呵呵,今天我也改。找一个在MAINON 之前的开启信号。哈哈,运气好,在图纸的第二页找到了一个suson IO 117脚,不喜欢在IO上面飞线,所以找到连着的MOS管上飞了 照片里面的那根红线。

至此其实主要问题已经修好了,IO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不用换了。就是因为那个二极管才有了下面这些事。  维修啊,小心谨慎,但是也要大胆。
上电触发,到0.47又不动了,电压也全都产生了,CPU供电正常,时钟开启信号正常,PG也正常,测MINI PCI上的复位脚复位来了,CPU复位也来了,竟然只有0.47,太郁闷了,电流太低了。无奈找个BIOS刷刷。刷了半天,VP 280尽然不支持这个芯片,郁闷了。又强制找了个芯片型号,刷上去,开机还是一样。悲剧啊。
晚上去给同学修电脑因为主板放在包里面,怕被压着,那出来看了一下,主要是怕撬了那个脚又压回去了,我翘脚的功夫又不好。刚好看见那个二极管的标志,啊,前天自己明明焊上去了的,今天怎么没了,赶快会宿舍,找个二极管装上。噢噢噢噢,开机啦。哈哈哈。开心。维修结束。
各位老大,不知道我写的好不好理解。  这次维修过程我有几个疑问,ACERBIOS 用的是打包的形式,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文件分离出来。今天刷BIOS 还是从坛里面下载的文件。感谢论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挺曲折的,试问LZ,最后收了多少钱?所有电压都出来就1.5V没有?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不跑U的   复位的电压才0.3    哎 换了南桥  也不好 不知道搞哪里了  指教一下吧   从BIOS芯片出来的电压也没测  没图纸   是华硕的 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人家是拿过来一个板子的  有时候电压也是 1V多点  但是一般都不行    晕菜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先查所有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电压正常后产生PWROK  与CPU芯片发出的VRMPWRGD 在南桥相与产生 PCIRST /PLTRST
PLTRST到北桥,然后北桥发送CPURST给CPU。。所以说北桥还是有可能的包括DMI 的时钟,先看看北桥和南桥的供电吧(小电感都要测一下)

网友:
看得很费劲,不好理解啊。

网友:
  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的很  机子人家拿走了   不修了  我晕菜了   不修拿来干什么啊   晕菜了

网友:
写的好乱,语文肯定不及格吧。不过楼主也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月饼 回复我啦。呵呵,语文还是及格的,不过现在没有语文课了。晚上修好后就开始写了,写的比较匆忙,所以就没有修改什么的,想到什么就写了。

网友:
兄弟你已经是高手了。只是焊接真的需要注意下,在维修中一个不小心就会把故障扩大,一定要谨慎

网友:
没看懂呀 好乱

网友:
是啊,一定要细心呦。感谢LZ分享,为我们大家都积累了经验啊。

网友(2011-05-05):
我想装修一个4730的精髓机器
电压都出来了。不上cpu0.2、上cpu内存0.5不动
显卡上了的话就0.7
感觉是没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