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 开机亮后黑屏,并且无复位

楼主(2011-04-05):
开机亮的时候能看到CMOS CHECKSUN ERROR-DEFAULTS LOADED,然后黑屏,并且无复位。一开始以为是报错,量电池有电。因为无法进BIOS,然后就重刷了BIOS,故障依旧。后按掉电处理,换io,无果。后在无复位的情况下量电压,发现无CPU供电,换电源管理9245也无果,求高手指教

网友:
用翻译软件看看是具体是什么意思?是华硕的主板吗?看看cpu为什么没供电了,是不是en被拉低了?找出哪个玩意拉的,拆掉看看。。。。

网友:
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主板CMOS供电电池快要没电了,朋友们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看;第二种解释是如果更换电池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主板CMOS供电电池快要没电了,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看;第二种解释是如果更换电池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CMOS电路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检测到有不正常的电路,或南桥自身坏

网友:
cpu电压不正常、那其他电压呢? 查9245工作条件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有问题  cmos 和无cpu的核心都跟南桥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