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高

楼主(2011-04-05):
754板cpu供电高什么原因?io换过,attp1换过,主从芯片换过,所有mos换过,假负载仍1.9v,vid组合应1.5v,上cpu无供电。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 的,假负载正常1.5,上真U只有1.1V,不工作,怀疑是桥空焊了,没有设备搞不定它,无铅的!!

网友:
供电高要查电源管理芯片到场管控制脚的反馈

网友:
主要检查PWM管理芯片到Vcore的电路

网友:
查FB 和 COMP 线路